美格796fd彩显怪问题 求助各位大哥

楼主(2008-08-08):
我最近在修一台美格796fd的彩显 送来时只是显示有模糊 初步判定为高压包老化 拆开补了下焊点在开机也能正常显示 可是我盖好之后在调节显示模式时显示器忽然有异味传出并且可以听见机体里有哒哒的响声。却是烧了一大片的东西 待我一点一点的查完之后将坏掉的东西一一换好。显示器依旧不能显示 只是信号灯是绿的 并且变压器附近可以听到很刺耳的嘶嘶声。G1处有-80多的电压 灯丝与地短路 灯丝电压为九点多负。小弟学艺不精 只有求助各位大哥前辈了。希望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
都不知道你要问什么,烧一大片的东西是哪个地方的?

网友:
行管烧了 j449烧了 场扫描芯片也烧了。

网友:
MAG796FD应该是扫描电路和高压电路分离的,测试一下扫描电路电压和高压电路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796FD2开关电源次级的继电器一定要检查是否有脱焊现象。这款显示器的通病就是这个东东容易脱焊。

网友:
现在那个发出嘶嘶怪声的问题已经解决.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显示器的屏幕中间有一条亮色光带.不停的向两边轻微抖动.这又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J449 能和J306代换吗?

网友:
亮带是场块问题,应该是烧了,灯丝对地的阻值很小就像短路一样

网友:
不知道是谁动过我的机器 现在是信号灯亮(绿色)但是没显示 光带也消失了 灯丝电压 也消失了。只有1--2V左右。
这该怎么搞啊

网友:
这个机任何电路出问题都是这个现像
保护电路多呀
一个一个查
不能断开喔

网友:
我多快崩溃了呢。这几天打雷打坏好多电脑忙多忙不过来所以搁浅了。现在还真不知道该从哪里修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