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 故障,求助!

楼主(2008-08-08):
一块联想机上的845GL 主板跑FF用手触莫发现网卡芯片很烫,取下网卡芯片故障依旧。诊断卡上有复位信号,I/O 83627  30脚有复位信号,用带灯测试仪发现RST ,BR0,A31三个灯不亮。(CPU没有复位)。用内存打阻值卡测量数据地址线二极体值多数为402但有几根为380(不知道是否为正常)。全板供电正常,但3V二极体值只有45(网卡芯片已取下,将I/O芯片取下测量也一样),内存2.5V供电二极体值41.

网友:
上CPU测试时大约1分钟左右板上的蜂鸣器会出现音乐(听起来像,不像正常的报警)。用手莫发现北桥散热器及CPU供电电感发热很快。不知道是否为北桥不良所致??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LZ描述的一团乱麻

我觉得首先CPU没有复位就不行
综合你的描述,如果是雷击把网卡弄坏的话,那南桥坏的可能性就大了哦
特别是如果温度比较高的话

网友:
不好意思,是有点乱,南桥温度不高正常。北桥倒是温度升得较快,但不算高。

网友:
估计北桥OVER了

网友:
AD线的值应当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