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15的板(蓝屏)

楼主(2008-08-08):
请教一下!一块815的板现在用一切正常!就是在用到3,4个时候会出现蓝屏!
原来在CPU的电容有两个鼓起来了(可能没坏)是12V,2200UF的
我把这个两个成6V,3300UF的!
那么这样会不会出现蓝屏啊?

网友:
12V的你给别人换6.3V的????
     搞维修不是想当然  兄弟!

网友:
我在书上看,只要有一种大于原来的就可以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例如6V,3300UF,换12V,2200UF,里面的3300UF大于2200UF啊

网友:
兄弟6.3V耐压不够啊!

网友:
啊哦!可是在别的机能正常使用啊!

网友:
同样12v,但Uf小一点可以吗?

网友:
没有一样的话,这样考虑:保证一个参数相同,另外一个一定要大于才行!

网友:
要换的电容 电压达不到的值:没上电容前,量一下正极电压是多少,最起码比实际量的值大.

网友:
815的主板一般是5V取电 如果是5V的话用6.3V的是可以的

网友:
还是耐压大些保险,现在市场上元器件都有假货,容值别超过500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