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不进系统,(非软件)

楼主(2008-08-08):
今天收到一块很麻烦的主板,
做不进去系统。
IDE口是好的,
数据线也是好的,
硬盘也是好的。
IDE口也能认到,
可是就是做不进系统,
屏幕只有一个光标在左上角闪!!!
郁闷!!!
帮忙分析一下吧,
兄弟们!!!

网友:
可能是光驱老化
读不了碟吧
我装笔记本遇到这样的情况比较多
换个光驱,问题应该解决

网友:
光驱,硬盘都换过了,
可是还是不能用呀!!!

网友:
你用纯净版的系统试试,有些板会挑系统

网友:
左上角一点闪闪应该是读不了硬盘和光驱不过吧,你试一下不要接硬盘和光驱有没有提示找不到硬盘的英文,如果有主板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外围有问题,最好把外设的都不要接上试一下主板先

网友:
我遇到过多起这种情况,解决方法都是刷写BIOS后即可

网友:
你用的是GHOST安装的吧,有些硬件GHOST支持不太好,造成GHOST后只有光标闪动,强烈建议你用安装版,一步一步安装。

网友:
不接硬盘,不接光驱。
还是一个光标在闪,
刷bios,
不知道是什么主板,
没型号,没牌子,
只有一个PRESCOTT 533
i/o是w83627g-aw
那我怎么刷bios,
有吗?
帮忙传个过来试试!!!

网友:
清洗一下桥,或者脏的地方,用清洗剂

网友:
还有没有其它原因呀!!!
能不能帮忙传个bios
型号找到了,
是m248 1.2的
帮忙

网友:
把cmos放电,进去将网卡声卡等先关掉,再试试

网友:
杂牌的 有点像华擎的 是不是845芯片的

网友:
是的
有什么事情吗?
试过了
还是不行呀
怎么办呀!!!
急呀!!! :Q
难道还是刷bios,
可是没有这种bios
更急呀
有bios,
最起码还能试一下是不是bios原因
帮帮忙呀

网友:
楼主可以备份一下这块板的BIOS,然后找一个和这个板子南北桥和IO型号相同,PCI和内存插槽数量相同的板子BIOS刷一下试试看,一般都没问题。如果不行你再刷回来,也不费什么事。

网友:
有没有换条内存 试试的?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一块INTEL主板这样的问题.但最后没解决叫客户换的板.我也期待楼主解决分享一下

网友:
用安装版再就是CMOS设置引导的问题是不是设成硬盘引导

网友:
楼主的情况很可能是主板坏了,也有可能是一些便宜主板,,
我就遇到过一个垃圾主板装不进系统...什么版本的都不行...
结果用 别个机器把系统装好再把硬盘换过来安装起就OK......用的是GHOST安装的

网友:
我也试过了,
可是还是不行。
关键是能认到硬盘和光驱。
就是近不去系统。
硬件认完之后,就是一个小光标在闪。
感觉跟系统和硬盘没关系。
就是把硬盘在别的机子上也是一样。
虽然有系统,
但是还是一个小标在闪!!!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