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故障

楼主(2008-08-08):
今天修到一块板ASUS型号P4SP-MX  检测卡跑数C1-C5-0d-41不显示,客户来时说故障是第一次保存BIOS后不显示
但我都没见显示过,真晕,测一下BIOS的1、2、32、31、30、29、28等脚电压全是5.2V左右
追线大多到I/O,换I/O后还是一样,刷BIOS时提示针脚错误,真晕!
BIOS型号是W49F002UP12B,真难找啊,请问这个BIOS可以用别的什么型号代换吗?
还是这板还有其它问题的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现在找不到这型号的BIOS,我知道跑了一下弯路了,谢谢指教,你看有没有别的型号可以代换掉?

网友:
ISA架框的,SST39SF020可以代.

网友:
不要忽略内存的因素!

网友:
如果编程器提示针脚错误
最好换一只芯片刷

这种BIOS芯片非常的普遍哦,怎么会不好找呢??

网友:
谢谢各位,我找到了,唉,新手嘛,没办法

网友:
楼主故障解决了没啊,让大家做个参考啊 。现在按照版规修改帖子还给加分呢 啊

网友:
我今天修内存时候发现一个现象, 上内存测试,发现代码跑00  c1 c3 410d  然后换我好的内存测试,能正常跑完代码, LZ 出现的很可能就是内寸的问题!

网友:
三大版主亲自回贴。LZ修不好此板,绝不罢手,请及时回贴.

什么IO,说清楚.

网友:
我不是已经回帖了吗,已经修好了,BIOS坏,我找到同型号的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