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光驱 找不到硬盘 ??

楼主(2008-08-08):
一技嘉 GA-8SDX 主板  在 COSM里能找到光驱 但是找不到硬盘   硬盘换了N个都找不到  主板 也放电了      想刷BLOS 发现是双BLOS的     不知道这么刷

网友:
客户说能找到光驱  但是我试了几次 都找不到      看样子是桥了     还是,,,,,

网友:
我原来碰到过不认STAT的只认IDE的。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接口的

网友:
看是IDE线坏啦不撒!

网友:
如果IDE接口没有脱焊的,南桥坏了吧,IDE直接进的南桥吧

网友:
我在N61G主板上遇到过,把硬盘和光驱上的跳线帽来回试,一个主盘,一个从盘就可以搞好。

网友:
你是挂的一根IDE,还是2根哦,一根的话就要跳主,从。如果该主板有支持SATA的话,你就要看看COMS设置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