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 不断重起

楼主(2008-08-08):
前两天有个客户 送来个 640M   说是 中病毒了,重装系统 后 自动重起
      我搞了一星期  把硬盘格式化   换硬盘 重装   换内存   CPU    都不行。。。
                  现在可以装上  但是 还是不间断  重起,有的时候一天重起 N次
                                     有的时候 2.3 天重起 一次, 我换过电源 也不行。。。
                                   我有考虑过主板  的北桥,因为前两天修过 一个 640M (就是BGA一把补焊就好了)  不过那个是不开机的。
                                              是不是640M 的  北桥及显卡(集成的) 就是特别容易坏啊。。
                    请各位高手  指点
                                                      有没有遇到同样故障的?  QQ:466383722

网友:
是不断 重起  啊!~~~~
                              冷机开开 也一样 。
        但是把机器关了,摸CPU和 北桥 都很烫手,风扇散热良好啊。
                         我最近查了点 资料,很有可能 北桥 性能不良 造成的。
                                   准备BGA一把。。。

网友:
怎么 没人回啊      继续顶  ...
                 那位大虾  可以 帮帮忙

网友:
已经遇到几台了,没有弄好

网友:
请问楼主,北桥BGA了吗?本本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