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不能用

楼主(2008-08-08):
今天修到了两块板
是杂牌915的 鼠标能用键盘不能用
请问各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我把保险电阻换了
排阻也换了   连I/O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晕,排容呢,要不就是你的键盘有问题

网友:
键盘口本身有问题不.个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赞同3楼的意见
测一下对地阻值

网友:
楼主把保险电阻换了   排阻也换了   连I/O都换了     你只会换东西,不用表看电压是没修头的。你要看看有没有5伏电压到键 盘上,再看看地到键盘是不 通的。排容拆了试试。

网友:
同意5楼,把排容拿掉吧

网友:
5楼把问题说到根上了,没错打阻值啊,上来就换只会走弯路,甚至扩大故障,维修思路就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