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2m 声卡问题???

楼主(2008-08-08):
我这里有一个朋友的IBM机器型号:A22m 刚装过xp系统后开机有声音且正常。但是只一要关机再开,就没有声音了,只要把声卡驱动卸载掉再重新搜索,声音又正常!(不是系统和驱动的问题)请教高手帮忙!!
没有声音

网友:
很有可能是系统和驱动的事情。

网友:
系统都重装过好几个版本了,,还是那个样子

网友:
我的本本T41音箱没声外接又有 不知为何 音箱没坏 插孔也接触良好

网友(2008-09-14):
回复 网友A: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现象 不是系统 驱动原因

网友:
我这有一台hp nx 7100 换了块新板,声卡驱动装上就是没有声音,系统换驱动都试过好多了~~~!!
就一回重启听到了声音,放歌也正常,再重启时就没有,也再也没出来过,真是晕~!!

网友:
我也有台神舟P260E怎么装驱动也装不上,但驱动是对的,声卡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