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系统,蓝屏

楼主(2008-08-08):
有时没见到启动画面就提示:SYSTEM32\DRIVERS\PCI.SYS或FASTFAT.SYS丢失或损坏;有时见到启动画面后就蓝屏。蓝屏代码也经常不一样。记得其中有一个MEM0RY MANAGEMENT.三根内存重新换槽插拔也没有用,两根一样。一根,总算进入系统。三根内存都是好的。机子原来就是用的这三根。机子先是不定时的蓝屏,后来换了CPU和内存旁边几个鼓起来的电容,就变成这样子了。BIOS里3.3只有3.07V左右,+5V只有4.51V左右,其余电压来去不大。哪位大侠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
用代换大法修。换电源一试。再换硬盘一试。再不行就找个主板试了再说。先看是什么位置的事情再说吧

网友:
先不用换东西,把硬盘格掉,重装系统,不要用通用驱动的ghost版,用安装版的系统装,装完系统后再装驱动,估计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内存的问题!内存的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用其它电源试过,无效。硬盘拿到其他机子试用,正常。显卡好的。内存插槽用什锦挫插拔过。

网友:
内存周围的大滤波电容,是否同值代换的?什么种类的内存?最基本的你应该把内存的种类提供给大家啊!供电方式区别大了,换了电容还不成试换下内存供电管。如果还不行追线看能追到运放不,追到什么如果在他有供电的情况下,干掉他试试。

网友:
1、三条混用,不进系统正常(以前能用,不代表现在就能用)
2、修板前提是保证其它元件都是好的,这样才能锁定主板。
3、如是板造成蓝屏,先查电容,供电管-CPU,内存,显卡或北桥,CPU座中间的电容,重点是内存供电管及其电容。

网友:
大概是电压不对搞的蓝屏。3.3  5供电地方太多了。没指向性,还得查。

网友:
顶  支持论坛发展顶了呀

网友:
查硬盘数据线和电源线

网友:
为什么不只用两根相同的内存或者一根内存试一试。

网友:
把硬盘低格了重新分区,换个安装版的,再不行就再换换内存的供电管和周围的电容。应该问题不大,还有就是把硬盘扫下看有没坏道。

网友(2008-09-28):
网页打不开!

有一台主机刚装好系统,但是开网页第一次可以开的起来,但要接着点其它的网站就会自动把部网页关了,装了好几次都一样,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硬盘有坏道引起的。重新分区格式化有时就可以装得上系统。但是用不了多久。
还有LZ你那个电压偏低。查支路上的元件。有时电容经微漏电也会拉低电压的。

网友:
碰到过一次蓝频是硬盘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专门的内存时钟芯片~
有的话换掉~如果没有换个IO试试~

网友:
可能其中一条内存不好,我以前遇到过一样的情况。

网友:
先测一下硬盘看看,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系统问题,
驱动问题
内存问题
主板问题

网友:
把主板电容全部换掉,如果还这样刷BIOS,也有可能是IDE数据线

网友:
一根能进入系统,说明你的内存供电有问题,应该是内存供电的电容有问题.先换了再说.

网友:
我觉得是电源和内存的问题,4.51V这个已经是偏低了很多了,还有你确定你换的电容是好的吗?最好从这方面入手!换电容的时候先把新电容测量好坏再装上去,新的元件中不是百分百好的。

网友:
我前不久卖了台新的兼容电脑,客户抱回家后三天两头出问题,我换了不同品牌三根全新的一G内存,机子还是时不时死机,蓝屏,丢失文件,进不了系统,系统合部格式化装过,问题还是一样,后用MHDD扫描硬盘有坏道,换之,没过几天还是一样,主板换之,过了几天还是一样,最后把电脑换回店面上自己测试,还是一样时不时死机,最后换了根硬盘线,用了一周没问题,问题解决,硬盘线是那种红色的SATA线,有时小东西引起的故障最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