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电容竟然不复位了 ,哪位大哥帮帮忙呀

楼主(2008-08-08):
我这有块845主板 新蓝品牌机上的 我换了上面CPU旁边的几个电容 6.3v 820 我换为 6.3V 3300 可是为什么换完了 可是主板 不复位了
晕 现在头都大了 还没有碰见过这样的问题里 各方面都很正常
cpu

网友:
换6.3 1000的,你换的容量太大了!
测下U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静电 大意 电容焊反 修板时要专心专业点哇。

网友:
把电容量换到回标称值
在按照不复位的检修流程来弄

网友:
可能是你换电容的时候搞得短路了。

网友:
电容不是电压符合容量越大越好,我容值最好别超过500

网友:
把电容容量加起来,要一样大才可以呀,但不一定要装那么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