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IT8705F开机电路图

楼主(2008-08-08):
新手请教IT8705F开机电路图!谢谢

网友:
我这里有啊,只不过是我的权限不够上传不了!
不过这IO无上电控制,无键盘控制,如果不上电,你还是查别的地方吧

网友:
这种问题南桥多。这种系列IO都不参加开机和PS/2

网友(2010-01-04):
不参加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