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pin12V供电问题

楼主(2008-08-08):
4pin12V供电电容鼓包后,会不会损坏其它元件?

网友:
先换了再说吧。换上好了就好了,不换再查电路。

网友:
先换了电容
如果不好的话把旁边的场管也换了
电容坏的同时也会影响旁边的场管坏

网友:
鼓不会烧什么,如果久了没换掉的话就会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