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度问题

楼主(2008-08-08):
大家好啊
   好久不见拉  呵呵 我想请教你们一个问题
      我这里有台FUTIJSU的普平17`显示器
   原来不亮  我更换桥堆之后  显示器亮灯   但是出 现回扫线
       我连接主机以后  发现亮度有暗变亮  在变暗     如此反复
请问 是哪个部分的原因咯
       注:  我调高压包上的电位器没用
   还有按键板上的电位器也没用   我以为灯丝碰极  划断之后外加电源也没用
   谢谢各位的回复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呵呵  谢谢  请多多指教

网友:
如果三枪电压正常,查看预视放部分

网友:
先看一下这种显示器是怎么实现亮度控制的。是控制G1电压还是控制G2电压。先让被受控电压保持一个稳定值。打个比方。如该显示器是控制G1电压来实现亮度控制。我们就用一阻将G1拉到地。让G1电压保持一个恒定值。从而来判断故障点在什么地方。

网友:
我看到有个瓷片电容变黑
     将他换拉 OK
  呵呵
     没图纸  我也不 晓得他干吗的
谢谢你们  谢谢

网友:
那个位置的电容!能不能详细一点!好给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就是!

说说呀!可以学习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