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采购示波器的问题

楼主(2008-08-08):
最近采购了不少维修工具,除了焊接机就差最后一样了,示波器。大家都用什么型号的示波器,我想用它修主板和显示器包括液晶。对示波器一点了解没有,也不会用,想买个练练手,前辈们指点下

网友:
是的,说说吧,我也想买。

网友:
我有一台二手的啊,才800元,100M 的。

网友:
好用吗?说说是哪买的?

网友:
狂人兄弟你这个示波器用起来复杂不?我跟淘宝看了看,什么游标直读和CRT直读到底怎么回事? 越看越晕还是坛子里的兄弟们给讲讲吧

网友:
我有一台二手的啊,

网友(2008-09-12):
我有一台二手的5500U 100M,数字读出,光标测量的。1350元。
现在用不上了,想出掉
QQ:10516321   可支付宝交易,或看货自提(重庆)

网友A:
现在出现了液晶示波器和示波表,大家千万别买,一是因为坏了就基本上没可能修好,更重要的是数字示波器(液晶的和示波表都是)用起来比普通的模拟示波器感觉差多了:刷新速度慢、遗漏细节、取样噪声、亮度暗……。大家不知注意到没有,进口的100兆的模拟示波器现在还要15000以上,而液晶的1万不到。而模拟数字两用的要两万以上,既然数字的好,为什么要数字模拟两用的?大家应该能明白其中的奥妙吧。所以,我说,你为什么花两千多元去买一台垃圾一样的液晶示波器,而不去花四五百元买一台二手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出现了液晶示波器和示波表,大家千万别买,一是因为坏了就基本上没可能修好,更重要的是数字示波器(液晶的和示波表都是)用起来比普通的模拟示波器感觉差多了:刷新速度慢、遗漏细节、取样噪声、亮度暗…… ...

这位兄弟也太过偏激了吧,我的几台模拟的全部淘汰了,全部换成液晶数字的,我想是你没有用过或没有碰过好货,当然还有更好的荧光的示波器,但是我也买不起,我用fluke 99b 的很爽,电压,频率,波形都直接显示,什么都不用动,上班就按下off/on键,tds1212b的一样用的爽,反正全自动的,国产的比较不爽,没有自动量程功能,但是相对模拟的还是爽多了,不管怎么样,电压,频率,波形都非常的直观,但是每次都要按下auto的,买新的至少有3年的保修,不用整天一直拧那些旋扭,至少在电压和时基上切换,(不要告诉我你用点波的)也不用担心旋扭接触不良造成不显示的或显示不正常的,更不用担心调乱了没有办法调回正常,其他还有几个优点,比如体积,我以前4个位置只准备2个模拟示波器空间,现在每个工作台全部独立一套维修设备,省电,别告诉我你用电不用钱,我这边一度要1块,至于刷新速度慢、遗漏细节、取样噪声、亮度暗……。等问题,我只能说是你设置问题,当然有些是模拟做得到的,数字做不到的,不然怎么有荧光的示波器,这些特殊的功能,搞一般维修的都用不上,坛里好几个朋友在我这边都呆过一段时间,他们用过就知道的,但是有一点,就是贵,就示波器项目,我都花了好几万块,示波器我也用过不多,目前数字的就用过4种,模拟的大概20来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