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0 无铅

楼主(2008-08-08):
故障是 有显示 屏幕全屏绿条 测显存电压 只有0。7 仔细观察 发现 PWMIC 周围 有掉元件 补完 。 还花但可以看见字了 用R5测 发现MA0 MB0 0到31 报错 直接测试 发现是GPU空焊 直接用无铅焊膏 上BGA返修 此卡修复
修复

网友:
不错,高手,看来不能来不来就换显存了.那样只会越搞越坏.

网友:
请问楼主,你说的是重新植球做BGA,还是上助焊水后直接加焊,不拆芯片如何用焊膏有点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