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电脑上的场效应管如何分辨是P沟道的还是N沟道的

楼主(2008-08-08):
请问笔记本电脑上的场效应管如何分辨是P沟道的还是N沟道的,谢谢

网友A:
首先是电脑大多数用的是n沟道的场效应管,主板上的场效应管的D-S之间基本都有一个阻尼二极管,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体值档位,红表接S,黑笔接D,此时会显示0.4-0.6之间的为N沟道,红表接D,黑笔接S,此时会显示0.4-0.6之间的为P沟道.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的疑问

网友:
这个你自己也要在电路上多量多测,不然会不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电脑大多数用的是n沟道的场效应管,主板上的场效应管的D-S之间基本都有一个阻尼二极管,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体值档位,红表接S,黑笔接D,此时会显示0.4-0.6之间的为N沟道,红表接D,黑笔接S,此时会显示0.4 ...

谢谢,明白了

网友:
问一下,加在控制脚上的高、低电平应分别是多少伏

网友:
控制电压通常为12v左右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