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815开机延时故障!!!!????

楼主(2008-08-08):
一块杂牌815EP主板,按下开机按钮,主机立即通电,测试卡上不跑码(见图),但过得约10几秒后,才开始跑码,自检正常。
请问各位高手,这种情况会是哪个部位最易出现故障呢?谢谢先!
主板

网友:
做个系统看稳定不?稳定的话估计这板就是正常的

网友:
联想的小机器 就是这样的 后面的灯亮完之后才启动 应该是在检测硬件

网友:
有无电容老化?建议你查查,要不看哪个不顺眼,直接换吧

网友:
典型的主板元件老化 导致!先多查查 看
!!!

网友:
老化了换吧
:victory:

网友:
换了CPU周围电容看看

网友:
同意5楼的意见,应该是复位电路的故障,开机后按一下复位键试试

网友:
加焊IO芯片试一下看看

网友:
我也想问下这个问题
我见过好多这样的故障 我就是解决不了 电容老化??? 贴片电容 还是电解电容
要是贴片电容 它老化后是漏电? 那通一会电又正常 ?
还有个现象 就是这些延时(n秒之后)的多半都是第一次开机出现 如果在热机情况下就正常 很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