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44CDT 开机显: HDC ERROR(已解决)

楼主(2008-08-08):
新手学修笔记本,东芝44CDT 开机显: HDC ERROR,高手们知道是什么问题吗,该从哪下手?

果真是硬盘坏了(一个1.2G的硬盘 ),换了个2G的给他,再装个ME的系统忙了一上午)

网友:
这个机型没什么印象, 不过既然提示中有"HD"字样, 就看看硬盘电路部分有没有问题吧. 如果你的英文不错的话, 看看下面的文字:

386 Laptop HDC Error

Original Message
Name: Derdup
Date: August 8, 2001 at 03:05:49 Pacific
Subject: 386 Laptop HDC Error

Comment:
Hello

The story so far...
Toshiba T1800 gives me an "HDC Error" & then locks up at start-up! It had been left un-used (& un-charged) for some months.
Things I've tried:

I've run its Setup program (Test3) from its A: drive. This programme includes some diagnostic tests which it passed OK, EXCEPT for the HDD test...I got the following message: ABORTED 805101

Test3 also allows me to view & edit the system setup. This all appears to be as it should be. The Hard disk IS enabled. I tried SAVING & RE-BOOTING...no change

I read somwhere that replacing the CMOS batteries is recommended in these old machines, might this be the problem or is it more serious??

O well...if theres anyone out there who still gives a damn about these antiques, I'm ALL ears.

Report Offensive Message For Removal

Response Number 1
Name: jboy
Date: August 8, 2001 at 04:52:57 Pacific
Subject: 386 Laptop HDC Error

Reply: (edit)
Can you tell if the hdd spins up at all?
If the CMOS battery's bad, and the laptop doesn't have an 'autodetect hdd' option in CMOS, you may need to enter the hdd values yourself - have you checked the values (cylinders, heads etc)?
If that's what's causing the hard drive controller error, it's not exactly serious (altho' the batteries can corrode sometimes), but a real pain, as the system can't store setup info.

Report Offensive Follow Up For Removal

Response Number 2
Name: Derdup
Date: August 8, 2001 at 05:52:29 Pacific
Subject: 386 Laptop HDC Error

Reply: (edit)
A response? So SOON!
The hdd DOES seem to be spinning, I'm hearing noises & there's a "Disk in Use" (Cindicater light that lights up at the same time.

UPDATE: I went into System Setup again (using Test3.exe) & it doesn't allow me to dig very deep regarding Hdd settings, just ENABLE or DISSABLE.
However, I tried "Save & Reboot" again & something has changed! Test3 also has a "SYSTEM CONFIGURATION" option that displays the results of the T1800 self test, this now shows 1 Hard Disk is present...previously it recognised only the floppy drive.
I then ran the Diagnostic Test again but it still aborted at the HDD test, this time at 805120.
Is there a doctor in the house?

Report Offensive Follow Up For Removal

Response Number 3
Name: jboy
Date: August 8, 2001 at 19:19:07 Pacific
Subject: 386 Laptop HDC Error

Reply: (edit)
Well... at least it spins - still, might be a dying HDD or a bad controller tho'. Does it keep time alright? - it is possible that a fresh CMOS battery will fix everything - no guarantees tho'.
Not too sure what's wrong then, laptops are odd beasts - possibly a PCMCIA issue, but that's just a guess.
Found a European support forum
http://support.toshiba-tro.de/
but not too much else useful, maybe you could find a manual by visiting:
http://www.motherboards.org
or some help by posting at:
http://www.obsoletecomputermuseum.org/cgi-bin/helpline.pl
or maybe you'll eventually get lucky here.

sorry :-(

Report Offensive Follow Up For Removal

Response Number 4
Name: Derdup
Date: August 8, 2001 at 21:26:44 Pacific
Subject: 386 Laptop HDC Error

Reply: (edit)
Thanx for your efforts

I might try a new CMOS battery, just for the sheer fun of taking something apart ;)

Report Offensive Follow Up For Removal

Response Number 5
Name: jboy
Date: August 8, 2001 at 21:31:15 Pacific
Subject: 386 Laptop HDC Error

Reply: (edit)
Yeah, thats what I'd do.

good luck with it

顺便说一下, 我英文不行, 看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
我看不懂,不过也谢谢你热心。

网友:
换一个硬盘看一下。不行就是主板的接口有问题 了

网友:
可以了,是硬盘坏了,换个就OK了。

网友:
是硬盘坏了。看不懂英文没关系,网上有很多在线翻译的,翻译一下大致能看懂就可以啊。会上论坛来,也要会利用网络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