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的屏要刷14寸屏的程序?郁闷...

楼主(2008-08-08):
发过来一方正的15寸液晶,开机后屏幕是黑的 然后慢慢变的很花,最后变的大部分白屏, 估计是屏坏了,先拆了再说,拆开后发现以前修过的,而且还在主控芯片上贴了保修标签,看来是主控芯片被换过的,刚好手上有一拆机的14寸通用驱动板,接上去试试看, 一接发现图像显示正常,在600*800 界面,但是亮度太亮,调不了, 我在想那肯定是驱动程序有问题了,如果刷成15寸的程序应该就好了 于是换新的驱动板,刷屏的程序 《HSD150MX》 找不到配套程序,所以刷了个相近的 《 HSD150PK.....》 刷好后一点,却发现不行,现象跟刚拿过来时候一样 ?有点郁闷了,难道是程序不对?于是又换刷了好几个相近的,结果都一样, 突发奇想,随便刷个14寸的程序看看? 谁知道一刷,显示完全正常了,<在没进系统前看起来很正常 > 于是进系统后再看,却发现画面图像很虚,有点没装显卡驱动的样子, 这下蒙了 , 看来也不行?
想不通这是哪的问题了?

网友:
感觉还是不对,是不是在刷一下看看先。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结果刷了个l-m150的还能用,不过就是有一点点干扰

网友:
最好刷完全一样的啊,实在找不到就找相近的试试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想你的成果!!!!!!!!

网友A:
对于刷程序,大家不要在"多大的屏"这个牛角尖里钻,关键是"多大分辨率",液晶屏的物理尺寸与其所支持的分辨率,只有相对性关系,并无绝对性关系~~~~~~~~~~~

网友:
就是,找个一样的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刷程序,大家不要在"多大的屏"这个牛角尖里钻,关键是"多大分辨率",液晶屏的物理尺寸与其所支持的分辨率,只有相对性关系,并无绝对性关系~~~~~~~~~~~

多谢!又长了经验!呵呵

网友:
呵呵 长见识了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