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编程器能否在线读写三星510N的MCU

楼主(2008-08-08):
刚在本站买一个编程器,光盘只能读800M,升级头可写,想在线写三星510N,不能建立ISP连接,测SDA低电平 0.6V,高电平4.9V。换74LS05,SDA低电平 0.2V,可建立ISP连接,但不能写入。有谁用本站的编程器线写过三星510N,或谁知道SoftJig Samsung V2.0 是否能读写三星510N,请回复,谢谢!

网友:
老康,没办法,没有说明书,不看懂如何编程,还有报告一下,三星510N VCC_MCU电压5V,又有盗版之嫌,请大侠不要举报,干完这票,马上关门,以后一定送售后服务站,修十天半月。

网友A:
编程器

换了NT68F63LG,在编程器上可写,也可在线写。easywrite 程序只可读出checksum,可能要用其它程序才能读出程序。不知各位有没有这个程序,传上共享。另外在线读写时只要连接编程器,显示器插上电源,不用打开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NT68F63LG,在编程器上可写,也可在线写。easywrite 程序只可读出checksum,可能要用其它程序才能读出程序。不知各位有没有这个程序,传上共享。另外在线读写时只要连接编程器,显示器插上电源,不用打开显示器。

目前,NT系列与MSTAR系列的芯片都支持在线读保存,只是对于这方便的软件,目前还是有一定的机密性,你应该向编程器卖家索求技术支持与该方面的软件/程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