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00M笔记本维修

楼主(2008-08-08):
一台戴尔700M笔记本,开机,屏幕没有显示,风扇会转,硬盘灯不亮,按开关机键可以开关机(开机风扇会转,关机风扇会停),拆了硬盘和内存条,故障一样,请教如何检修!谢谢!

网友:
上可调电源,看开机电流多少,插诊断卡,看跑码多少。这些都不说没法帮你。

网友:
你先看看最基本的几个工作电压有没有正常输出。

网友:
很多东西都没说 没法判断啊

网友:
多谢大家的指点,开机时这机会有响4下报警声,我想着如果是台机有这样的报警声应该是内存条的问题,如是借来2条同样的内存条上机,哈哈······OK啦,谢谢谢谢! 很开心,毕竟我少修这样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