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路板维修基础

楼主(2008-08-08):
推荐初学者看看。。。。高手路过;。。。

网友:
太基础了。有没有针对电路板深入点的。比如。芯片识别。好坏判断。等

网友:
对,现在好多硬盘不修板子,然后直接更换板子就是了,不过这样的话对于有些板子只是小问题而浪费的啊.

网友:
我修硬盘主要是用软件维修,硬件坏的不是很多

网友:
我是初学者,我一定要看看。

网友(2008-09-30):
内容太少了~~~

网友(2008-11-26):
拓硬盘固件引起的不认盘修复实例教程

网友:
想下就是下不了,软件修硬盘还搞过几回,就是硬盘电路板还冒修过,想学习的

网友:
对,现在好多硬盘都是要修电路板的,有没有深入点的

网友:
我是初学者,我一定要看看。
今天遇到一例,就是电路板短路,造成开机就关。。

网友:
里面的内容是不是基础来的呀

网友(2009-07-24):
这些资料不错,就是不知深入到多少,不过还是要谢谢楼主的!

网友:
手上正有坏的硬盘,谢楼主发这样好的东东

网友(2009-09-02):
俺就是初学的,这个很好,就是没银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