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些电容在上好CPU以后都对地短路!

楼主(2008-08-09):
如标题所说,上图中所有电容在上好CPU以后全部对地短路,不知如何处理,请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
不是对地短路, 只是上了CPU之后对地阻值极低而以, 形似短路, 没问题的.

网友:
我刚刚量了一下,大概有4欧左右,是正常吗?

网友:
那种情况是正常的.不是短路.加上CPU后对地阻值本来就小

网友:
因为U=IR
所以阻值就好小了

网友:
原来上好CPU以后就是这么小的对地阻值,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如果感觉你量的阻止不对的话你可以再量量CPU供电的电感他的阻止应该跟你量的其他原件是一样的吧

网友:
CPU功率起大,阻值就会越小.

网友:
呵呵,我量过最低才一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