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跑32 69

楼主(2008-08-09):
IBM T22 跑32 69 过了内存 是过了C1后再跑32 69的。换了内存 CPU 就是点不亮。显卡用BGA机加焊过也还是一样,请兄弟们分析一下。拆下内存时会报警。电流和好的板子是一样的。
cpu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查一查显卡的外围电路看看!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 显卡周围焊的时候是否掉器件了

网友:
没有。我的机器是3W多块的。/焊时很小心,再说了。焊前焊后是一样的故障。兄弟再好好想想。搞点思路出来哇。先谢谢大伙了哇。

网友:
这种机子内存槽容易出现虚焊,加焊内存槽试试。

网友:
加焊内存插槽或更换试试!!!

网友:
好的,明天焊一下内存插槽再说吧。谢谢兄弟们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

网友:
兄弟们。内存焊了还是老样子,这机机,换个板多少钱哇/太难修了。

网友:
你这样修法能修出来都奇怪了。不过T22板子也没几个钱,好象150左右吧。

网友:
因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刷bios 做南桥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