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64M老U盘维修手记

楼主(2008-08-09):
U盘是用闪存,不知道发到哪里,只好发这里了,好歹都是”存“的东西

图1,呵呵,02年买的U盘,后来挂了,一直扔在箱子里,最近才找出来的,当年可是最大的U盘,64M的哦,等于差不多50个软盘了
图2,梓鸣的牌子,现在公司换了个名字,做FLASH贸易,小公司的东东就是不可靠,不知道哪天公司就完蛋了
当年U盘的特色,都有个写保护开关

好了,言归正传,开始维修。
故障:U盘插入电脑,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
按照网上介绍的经验,此类故障应该是U盘接口电路,时钟电路或者主控的问题。拆机,测量接口部分,连线正常。时钟,有电压。难道是主控坏了,新一下凉了一半。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我继续检查。看供电,输出3.03V,好像正常,网上里面似乎有人提到过主控有用3V和3.3V的供电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主控是用多少伏电压的。再看三端稳压块的型号,APL5833。有戏,应该是3.3V供电的。不过这个东西太小了,我一不修MP3二不修手机,哪里有这种配件,问了几家元件店都没找到合适的配件,郁闷啊(小地方买东西就是不方便)。最后想到以前修电脑留下不少稳压块,其中APL1117就是 3.3V输出,应该可以代用(网上有兄弟提到,实在没有稳压块的话可以串接二极管降压到3.3V)。不过电脑拆机的APL1117的是SOT-223 封装,体积比APL5833大了不少,为了减小体积,我把APL1117的散热片剪掉了,反正U盘的功耗不大。还有APL1117和APL5833引脚也不一样,只能飞线连了。
接好后,用电工胶布包好,上机测试,OK,64M的U盘又回来了

网友:
看来三端稳压块和二极管是重点怀疑对象之一啊!

网友:
我仅羡慕你有这么个好的数码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