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0字节

楼主(2008-08-09):
大家好:
        我想问一下,本人有个三星的硬盘   80G的
   我用磁盘扫描只有三个绿点     在DOS下能检测到是80G的硬盘
    但是装系统的时候呢   老是说有个System32  的文件没有加载成功
        我就想把他用来装数据  不做系统盘    但是联机后显示0字节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咯   ?     谢谢  请多多指教,谢谢
注:   本硬盘被本人低格过  低格成功
    型号是     三星   SP0802N

网友:
我也遇到尚未解决,期待解决中

网友:
兄弟们  帮忙呀
   小弟急呀
  谢谢拉  高手们

网友:
我遇到过ST的盘是这样子的,我是换了板子好了的,不知道三星是不是这个样子.....

网友:
那这样的话 就说不是盘片的问题
    是板子咯
  呵呵 可惜  我没有同型号的
    谢谢你们的宝贵意见
谢谢

网友(2008-09-26):
换块板子试试看
如果还是不行就是硬盘盘片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