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金士顿打磨条16BIT单面512M DDR400 SPD文件(HY5DU121622BT-D43)

楼主(2008-08-09):
有的大侠请支援一下,谢谢了。

网友:
感谢楼上的,只是你给的这个是SDr内存的,我要的是ddr。

网友:
SORRY,这个应该是你想要的。

216 Bytes, 下载次数: 10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真是我想要的,谢了

网友:
我的芯片是HY5DU121622BT-D43,你给你的是HY5DU121622CTP-D43,后缀有些差别,没关系吗?
刷好后到检验内存的位置停住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后缀的原因。

网友:
我刷了这个BIOS后,测试11条内存,居然没有一颗颗粒是好的,为啥?会不会还是BIOS不匹配?或者我RP有问题?????

网友:
SPD里的参数,只与颗粒的关键参数相关,例如:内存种类(是否DDR)、电压、数据位宽、地址深度、颗粒BANK数量、模组BANK数量、刷新速率、延迟速率等等。后缀的差别仅是颗粒内核版本、功耗等非关键性参数,与SPD关系不大。
因为你需要的是-D43,512M的,本人手中,仅有这一个文件。所以没考虑后缀。并且这个文件也是本版众多网友上传SPD合集中的一个。
建议:是否考虑一下刷新工具、软件和操作方面的问题?我刚刚用SPDTOOL阅读过文件,关键参数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另外。据我所知,最近两个月,内存价格狂降,正品行货售价已逼近或略低于制造成本。
市场上充斥着一种假金士顿条,有些是采用台湾的颗粒,颗粒的数据是标准的4bit位宽和8bit位宽,地址深度也是13行,11列以内的,颗粒采用标准的分区方式,兼容性没什么问题。另一些颗粒是产于意大利的商标为Googel(如果直接标注英飞凌,会吃官司),打磨成金士顿。这种颗粒采用的是非标准的分区方式,与其它颗粒不兼容,应该是有质量缺陷的高地址深度颗粒降容改造 而来的。并且它们是低压低功耗颗粒,非常容易击穿。损坏后的特点:地址线间短路。导致RST检测全红,这与SPD的内容无关了。也许,阁下不幸中招啦 ,表示理解和同情。如果不幸言中,建议放弃。

网友(2008-10-13):
谢谢贝贝 同学,我也想要这个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