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08-09):
打印一切动作正常,打印来的是白纸,以为喷头不行了,换了一个全新的,墨盒也是全新的,还是打出来的是白纸,拿喷头放另一台机试原来正常,估计是这台机的主板坏了,这个问题怎查和维修?
佳能

网友:
这个主板没人认识吗?

网友:
可以是打印头的驱动烧坏了,

网友:
我有两块板,一块打白板,一块USB不能联机,要并一块好的用,准确点换那个件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个保险烧了,更换之就可以正常打印

网友:
兄弟,IP1000修不好很容易烧打印头啊!!!

网友:
主板上面有一个地方标出的有F1这个保险,换了,还要量下这个保险边上的两个三极管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就可以装喷头试机了,

网友(2008-09-10):
这个没F1的,EPSON的就有

网友:
爱夏普才有F1佳能那里会有哟.换一个机子吗.HP的才200的也有.还包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