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I45d 点不亮请求指教

楼主(2008-08-09):
我的主板华擎PI45d 478针
最近一个月我坏了5台电脑,都是相同的问题。都是主板问题,用检测卡测试显示d3。
拿去维修,可他也无从下手。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是哪里的问题。
点不亮

网友:
查一下内存控制芯片,,,一般换 3055 或 4500(8脚的MOS管) 定好!!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应该是内存控制电路一块有问题,内存无法通过自检。

网友:
检测卡测试显示d3,是内存过不了,你先查内存供电,当供电正常时,打内存槽旁一排电阻的对地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给的提示!
还是这个版子,偶尔动动CPU还能启动。小弟不明白是为什么。楼上说的是内存错误,可我并没动内存。
开始我考虑是CPU坐松了,主板下面加了个CPU的垫子,可检测卡却显示CO。
这又是怎么个意思啊 ?

网友:
D3是报条子,打下条子供电嘛

网友:
怎么又CO了哦
C0就要先看看CPU座子是不是有问题哦
建议LZ到新手区去看看帖子把
感觉你还没有一条清晰的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