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865.用着用着.突然黑屏.重启按钮无效.在线等!

楼主(2008-08-09):
富士康865.用着用着.突然黑屏.重启按钮无效.直接断电源后.拆开机箱.发现CPU风扇很烫.电源也有点烫.用诊断卡.无代码显示.CPU很烫.
换电源也一样.
请高手们分析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在线等!
cpu
黑屏

网友:
替换元件,按CPU不过的思路修,先检查全板的电压

网友:
拔掉所有的电源, 把 主板的CMOS 放电,,,有可能能亮,,要是不行,可能是CPU 调压管损坏,,要送修了

网友:
换CPU的供电管和电容.试一下.天气热换把好风扇.

网友:
如果没有测试工具的话就先替换配件啦,不过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主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