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插在显示器上不行 插在电视上确图像正常呢

楼主(2008-08-09):
我有一台老的机箱(奔3的) 用电视机(有vga插槽)图像正常
插在显示器上(也是老式的存平的)画面显示无视频信号还有横的回扫线(设的刷新率好像是30)
这个显示器插在别的机箱上图像正常
也就是说这个老机箱插在电视上能用   那个显示器插在别的机箱上也正常  就是他们插在一起就显示无信号
谁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
还是分辨率的问题。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机箱分辨率都是800*600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感觉是显示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