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OPEN显示器CRT不通电

楼主(2008-08-09):
先是拆下来看看.看不出什么.就放着了.今天心血来潮又拆下来了.一上电.烧保险丝.更换一个保险丝后.再上电.一个长方形的6个脚的东东烧了.上面写着:F.T F4AK012T    12V=DC在电源部分区上的.

这个是什么东东?还有像这种问题如何下手

网友:
检查300V是不是短路的啊 。检查桥堆、300V滤波、开关管等

网友:
楼主说的长方形的东西是一个继电器,消磁用的,建议楼主查下消磁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先学习显示器相关基础知识再动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