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图像时有时无

楼主(2008-08-09):
易美逊19寸CRT,刚开始是图像上下抖动,修好之后,开机正常,之后装外壳,发现装壳就没图像。拨出来又一切正常,怀疑尾板虚焊,对元件都补了焊,问题依旧。不装壳都很难正常一次了。请各位大仙指教。

网友:
是不是有金属罩没装对,我就遇过。

网友:
我修到有金属罩的全扔掉

网友:
后壳有个厚厚的海绵顶着CRT的尾板,看看是否尾板引脚过长的,或者后壳没卡好主板变型等,慢慢查查!

网友:
我把金属罩全拆掉了。#4楼所说原因已排除。显示器打开,能看到显像管接通的电源触发。连机。显示器上部出现白色的光栅闪动。忽强忽暗,。小弟初学。望各位大侠指教。QQ55134787

网友:
你说的问题.肯定是哪个地方还有虚焊的.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
G2虑焊了吧,用心点找虑焊

网友:
是不是你电脑分辩率和刷新率太高拉呀

网友:
肯定是脱焊,仔细检查。重点检查高发热地带,比如高压包、供电电感、行推动、偏转线圈座、还有尾板电路工作正常的必备条件。最好说清楚现在不亮的具体表现,比如是否有高压?二次电压是否工作正常?显像管出光的必备条件少了哪一个了。用排除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