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478板请教

楼主(2008-08-09):
最近接到10几块华擎的板,同一故障,研究好久了,还是无头绪,
型号:p4i45D+
故障:CPU\复位\PG电压都只有0.35  CPU时钟有, 检测卡复位灯不亮其它灯全亮,
通电一会后帧信号灯和BIOS灯也灭下去,但CPU那边电压依旧..

在南桥旁边有一个VIA的IC型号VT6212L,比较烫,但我查了好板也烫,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作用的?

请问该怎么下手?

内存3.3V/2.5V/1.25V的电压是3.08/2.74/1.36
AGV槽电压1.57
这二种电压有对照过好的板,电压一样

今天再继续研究,发现电压这么低上CPU有时能跑有时不能,上CPU后核心电压有1.84V,但还是不稳定

网友A:
好像楼主还说得不够织细,其它的电压正不正常呢,比如说内存和AGP的这些电压也会影响的

VIA Vectro VT6212L 是一款 4 个端口 USB2.0 高性能主控芯片,可同时连接多个设备。VIA Vectro VT6212L 通过 USB-IF 认证,支持 Hi-Speed 2.0 运行,实现无缝即插即用功能,连接新一代 USB2.0 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楼主还说得不够织细,其它的电压正不正常呢,比如说内存和AGP的这些电压也会影响的

VIA Vectro VT6212L 是一款 4 个端口 USB2.0 高性能主控芯片,可同时连接多个设备。VIA Vectro VT6212L 通过 USB-IF ...

谢谢哦,我查了,只是没打上来,感觉只有内存的3.3V电压较低,接着如何下手呢?

网友B:
CPU 复位PG电压都不正常,那就找CPU及个供电部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复位PG电压都不正常,那就找CPU及个供电部分啊。

有拿好板的电源IC换过来也不行,且不是只换一块板了的

坏板的电源IC换到好板上也可以用

网友:
把CPU电源芯片的型号发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源IC型号:l6916d

网友:
不会吧,我等了一天了,还没有人回复一下 急用,请大家申出援手...

网友:
CPU\复位\PG电压都只有0.35这不正常先按时序全整对来~
VCC-VID电路正常不`?有没压过座啊~打过AD线的值啊`VCORE呢?1.84好像有点偏高了`RST~PG~应当都和VCORE差不多才对`供电时序~1。SB1.5供电`2。VCC-VID 2(1)时钟 2(2)PG 2 (3)RST 3。VCC—DDR 4。VD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