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845主板,加内存检测卡代码跑13,跳到38,然后报警滴一声,但显示器就是不亮

楼主(2008-08-09):
INTEL原装845独立显卡主板,加内存检测卡代码跑13,跳到38,然后报警滴一声,证明主板正常通过,但显示器就是不亮,而且显示器的指示灯也不变绿色,证明显卡没工作,但这块显卡是好的,后来把显卡插槽用镊子清理了一下,插上显卡一切正常,大家在维修的时候要注意插槽氧化问题。

网友:
内存,显卡不过时,一般首先就是橡皮插卡、条,镊子划槽.

网友:
VGA输出电路的问题。

网友:
不加内存时是不是C1呢?查一下AGP供电.最好洗一上北桥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