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1772ED场中心位置调不到正常使用!急急!!!!!!!!!!

楼主(2008-08-09):
故障:开机有显示,图像清晰,就是场幅拉不到最下方,使屏幕下方有一条不显示。上方图像“我的文档”被遮住。
处理:程序已经重新刷写过,存储芯片也换过,进入工厂模式也调不到正常。场块《STV8712》,行场芯片《STV6888》,都换过,另外有关场电路都检查过,没有发现问题。希望各位支持下!
急急急!!!!!!!!!!!!!!!!!!!!

网友:
你看一下场的供电,我刚修了一台,和你说的故障一样,是场供电不对。祝你好运

网友:
场块供电,2脚13.4V  6脚13.2V   4脚-14.3V,看上去没有不正常的啊?
楼上你的是不是负压太高的啊!还是其它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