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复位才能亮机

楼主(2008-08-09):
一块华硕754的主板,触发后数码卡无显示,电压正常,复位一下主板可以正常跑码。请问维修思路。请高手们指点。谢谢。刚换了一个专用的触发模块还是不行.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
一般是会自己触发两次的,你查查RTC的电路正常不,钮扣电池没有电也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

网友:
RTC的电路应该正常,钮扣电池有电,郁闷中..求助

网友:
大虾们,帮我分析分析啊,小弟急啊。

网友:
我只晓得我以前换个I/O就对了,不晓得你的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