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装系统自动关机

楼主(2008-08-09):
我有一块845的联想主板n1996,装系统的时候,装 到一半就自动关机,不装系统一切正常,不是散热的问题,有时还不过内存,,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既然说不过内存那就可能与内存有关三.....
换根内存试过没有.

网友:
换了内存还不行的话,看看内存供电有没有问题。打一下内存数据线的阻值。

网友:
换过几根内存了,还是不行啊,供电内存没问题,BIOS没刷过,不装系统就没问题啊,为什么装系统了就自动关机呢?

网友:
自动关机
  维修思路:是某个地方过热保护或电压过高保护。
  装系统的时候摸一下主板的各个部位看那里发烫没有,CPU散热片、各个供电场效应管、主板上的电容等。

网友:
再 不行就 换硬盘 刷 BIOS!!

:lol :lol

网友:
电容没炮啊,应该不关硬盘的事 啊,5楼的思路不错,我试试看,谢谢你们

网友:
同意五楼的说法,看看自动关机时那个地方发烫

网友:
我看了各个地方也摸了没看到有发热的,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像6楼说的那样真的有点思路,我现在换了以前装好系统的硬盘挂上去,又不关机了,一切正常了,电脑真的莫名其妙 啊,不过这不是很好的思路,只是碰巧而已。

网友:
主要是看CPU和内存周围的电容问题。还有就是硬盘有问题也是会出现关机情况,以前我遇见过几次,把硬盘低格了重新分区就OK了

网友:
可能是我硬盘有问题吧
换了一个硬盘就好了

网友:
绝对不是硬盘的问题,你用这个自认为没问题的硬盘在这个机器上装系统试试

有些板子在GHOST的时候自动关机

网友:
,这样硬盘就是这块板以前的系统的

网友:
呵呵

你换个电源试试
实在不行
搞台新的不就得了
呵呵

网友:
可能是联想还原系统在作怪,需要用专门的联想还原软件来卸载还原系统,或低格从新分区

网友:
电源的问题,用光驱时功率大了就不行.楼主说换个硬盘就行,那把这个硬盘换到另台机上看看,看是什么现象?

网友:
我碰到过,同意楼上的说法电源功率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