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为V星865PE机器故障,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8-08-09):
一台主板为V星865PE机器故障,冷天时要启动就死机,要重复启动好几次才正常,气温越低启动的次数就越多。热天时一天要死机几次,少的时候是一天二、三次,多的时候是一天六、七次,请教各位路过的高手,该主板最有可能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谢谢!
主板

网友:
试试!!
你把机箱盖子取了 不盖试试 在把系统重新装了 试试 不行 就修主板 或硬盘 换 配件!!
:lol

网友:
首先看一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包、漏液。
还有就是换一下电源式一下~

网友:
系统我已重装了好多次,可以排除是软件的故障,电源我也换过了,故障依旧,我也怀疑是电容出现故障(CPU旁的电容),可以经查看,没有发现鼓包的现象,真是郁闷.

网友:
如果已经排除软件方面的问题,那应该重点检测一下温度方面的问题
尤其是CPU、南北桥芯片。
可打开机箱侧板,拿个小电扇对着吹看看是否情况改善?

网友:
进来学习下,下载资料全要点数,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