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高压条啊???

楼主(2008-08-09):
刚刚 有人拿了块这个高压条来 问有没有卖。。。。这是液晶电视上的 请问这个哪里可以买、得到a !!!???????????????????????? :'( :'(

网友:
把资料写得清楚一些啊。什么牌子的LCD啊。改天去华强哪边帮你看下。

网友:
改一个不就完了吗?用一个通用的应该不难吧

网友:
恩!!!现在找到通用的啦 !!谢谢各位

!!!!!!谢谢哈

网友:
看下问题,如果是不亮查下保险,基本都是保险OVER了,,象楼上说的用通用的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
通用的到处都有的卖吗?

网友:
恩 很多地方都可以买 淘宝 上也可以

淘宝 上也可以  非常实用!!!!

网友:
很像是笔记本上面的高压板啊!

网友:
大小差不多就可以改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