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装笔记本电脑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8-09):
为什么笔记本电脑中的螺丝有的是黑色的,有的却是金属色的?黑色的螺丝大概是用在什么位置?是锁熟料壳的吗?请拆机高手指教!!!

网友:
拆的时候你没看吗?。。。。。

网友:
黑色的螺丝熟料壳,金属色锁里面的

网友:
怎么拆的怎么装回去.说多了就不好意思了

网友:
金属色的一般在机器内部,外部锣丝都是上过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