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问题

楼主(2008-08-09):
问高手个问题  一台TCL 17CRT  显示器
通电源 显示器就短路   拆掉行管BU4530测试 已坏  ,用5411代换 ,上去还是短路  .把行管拿掉 ,还是短路
没办法 从头找 ,开关电源是3842  .7脚电压 13.7V左右 8脚 4.7V左右  这是电源部分图纸  ,经变压器过来 各脚电压不对 都是 14V左右  ,所有输出脚电压都差不多  ,拿掉行管后 的 集电极电压 是 54.6V 请问高手是那里出问题  [3842已换过 ]

网友:
应该是过流了嘛,你可以代假负载看看呀。继续检查行电路,有条件的话代换一下包。

网友:
已经解决,是自己粗心大意.变压器输出极有 脚电容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