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m的郁闷

楼主(2008-08-09):
前天我姐的电脑给我整一下,毛病是usb接口坏,主要是里面的塑料断了导致触片短路。我拆了个下来,想去拿着实物去配一个。还有这个盖子不敢恭维,螺丝柱全从塑料里面掉下来了。

等我接口拆下来,装好,发现扬声器没接,拆开重装。装上就不反应了。
症状:南桥,开机键触发后烫,电源灯闪两下就灭。cpu和北桥没有工作。估计是温度保护让他关机了。
          拿去电源,内存电压对地电阻170多殴,接上电源就70多殴。
          北桥应该没有坏吧。

  上网疯狂的找资料看。找mos管测量。这么折腾一下,开机键也没用了,电源灯不亮,南桥也不热了。内存电压问题依然在。cpu北桥依然不工作。在南桥边上有一个mos管常导通,这个位置有过一段白烟冒出。
电源按键按了之后我量12v,5v 才会有,不按就没有,而且也关不掉。这说明是不是南桥没有坏?

现在还要奋斗几个晚上了,我不是专业修笔记本的。能不能大家给指点一下啊。自己的刻录光驱也坏了,这几天都搞到1,2点。搞这东西好累。
谢谢大家关注了。

网友:
你还是找个专业的地方修吧
你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你焊接口的时候没焊好,把南桥搞坏了。

网友:
这种我也遇到过一次,在客户家里能用外接CRT点亮
拿回来修就不开机了。。。。车上是小心宝管的
后来没修好,南桥也搞过,没戏陪钱了事

网友:
这下完了。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维修不是容易地:去找个专业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