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032 COMS设置保存后不启动,清COMS后OK

楼主(2008-08-09):
V星MS-7032 COMS设置保存后不启动,清COMS后OK,刷BIOS照旧,不知有何解决的方法?请各位老师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刷BIOS

网友:
换BIOS芯片再刷

网友:
换IO试试

网友:
第1,换BIOS版本及相关的BIOS芯片,因为有可能是版本过低无法识别新CPU的ID,又或者是BIOS的BOOTBLOCK区出错。造成CHECKSUM出错。
第2,查BIOS电路以及RTC电路相关,如IO、南桥、32.768晶振。

网友(2009-11-12):
我也片这样的板EP-8HEAI,进了COMS退出后再不显了,关机再开出没有不显,清COMS后又正常。???

网友:
IO 南桥 32K有问题出这样的情况
不过遇到过升技的NF2 北桥虚焊造成这样的现象

网友(2009-12-18):
有可能是CPU座子的问题 不一定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