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电路图信息,老师给我请讲一下

楼主(2008-08-09):
图中黄色椭圆内的电阻与普通电阻有什么不同,“0/6S/X”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当保险用的0欧姆电阻吧。

网友:
后面的X的意思是主板上留有这个元件的焊接位置,但是在实际生产出货的主板上未上此颗料。

网友:
明白,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我也有个疑问,请教一下 。谢谢指导
图中的箭头方向是用来区分输入和输出的吧?可是我在看好多电路图的时候发现它的方向是反的。
还有就是,双箭头和单箭头没什么不一样吧??
还有就是,比如PWRBTN-  和 PWRBTN 有什么区别?
SLP-S3- 和 SLP-S3#以及SLP-S3 有区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