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4B4E 晶振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8-08-09):
磐英4B4E,能通电,通电跑C1,然后再触下实时晶振,跑26,再触下亮了但自检不走,再触下就正常了。够郁闷了,高手指导下

网友:
换晶振,取谐振电容,清洗南桥,加焊南桥…………………………

网友:
......这 前面两个我都试过了 不行 加焊南桥这个我们这没的办法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