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焊接时如何解决主板中间下凹问题

楼主(2008-08-09):
主板的南桥和CPU座的位置都处在主板的边缘。所以焊接南桥和CPU座的成功率都在100%。而北桥处在主板的中心部分,一旦更换时。就出现中心部分下凹,导致空焊的问题。到现在都无法解决。请高手帮忙。(尤其兼容机的大板)

网友:
最好是上下一起加热,加之前板的预热也很重要!

网友:
具体一点好吗?如果北桥的焊接的问题解决的话。我想台式机维修就一切都小意思了。

网友:
买个焊锡台,即便宜又适用,做台式机,最管用了,加热方便,锡珠均匀

网友:
看看我用的方法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用烤箱烤一下,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

今天用了一下国产热风的设备,感觉此问题已经解决95%了。如果感兴趣的话,请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