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7500j显卡死机故障

楼主(2008-08-09):
一块ATI7500的显卡,VGA接口的。客户送修时是点不亮的,后经检测,发现一个场效应管软击穿了,没有找到一样的场管所以就在主板上拆一个北桥供电的管子换上去,接上显卡一试可以点亮,,但是进系统的时候就死机,请大家帮帮忙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说下是用什么代替的什么

网友:
应该还是电压问题吧.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