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不过 内存啊 大家99

楼主(2008-08-09):
主板是华擎的K8-M800
CPU是AMD 内存是256 DDR1
内存 时钟 电压 系统总线 AD线 全部正常
诊断卡上显示65 3V 5V灯 亮
其他的复位 BIOS 帧信号灯 灭
cpu

网友:
时钟1.3-1.29 V
6个全一样

网友:
内存电压.辅助供电.VTT电压正常吗?都正常的话那就是北桥挂了.

网友:
BIOS 已经刷过了 诊断卡上显示的是67 有关内存的时钟 供电 系统总线 AD线 全查过了 供电系统也全查过了 都正常
诊断卡上显示67 是不是 内存的问题

网友:
你多换几条内存试下子啊,以前有块板,我的另外两条存全不过,显示A7,后来我找条HP品牌要里的内存放上就能用的.

网友:
查显卡的电压和接口,可能是显卡没有工作